直流调速
请问:请问直流调速的原理是什么呢?是否通过改变电阻来改变电机电枢,来达到改变转速?????

楼主(2005-07-11):
请问:请问直流调速的原理是什么呢?是否通过改变电阻来改变电机电枢,来达到改变转速?????

网友A:
调节电枢或者励磁电压,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改变电阻可以改变电机电枢,但不能投入应用哦。因为其调速很粗糙,无法满足运行需要。

网友B:
一般是改变励磁电压调转速,电枢串电阻一般不采用.

楼主:
我只是用来带动砂轮空转,检测跳动值而已,应该没由问题吧?????

网友C:
应该可以的把

网友D:
调节电枢电压和当接近弱磁速度及其以上速度时采用励磁电压,实现调速的目的。 改变电阻可以改变电机电枢电压,实现调速很粗糙、响应速度及其它性能无法满足运行需要,同时增加能耗,不经济。很少投入应用。

网友E:
原理:Ea=Ce*flux*speed

网友F:
我公司采用恒励磁调电枢电压的调节方式和调励磁的电压两种

网友G:
speed=(U-I*R)/Ce*flux E=U-I*R J*dn/dt=Me-Mf

网友H(2005-08-10):
直流电机从额定转速向下调速为恒转矩,采用降低电枢电压;直流电机从额定转速向上调速为恒功率,采用弱磁方式(即降低励磁电压);原理:CеФ∩=∪-IR(Cе为一常数)

网友I(2005-11-09):
调节电枢或者励磁电压,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改变电阻可以改变电机电枢电压,一是不经济,二是其调速很粗糙,也慢,无法满足运行需要。

网友J:
什么电机?串激、并激、复激?

网友K(2005-12-16):
速度和电枢电压成正比,与磁通成反比。
调速就根据这两个比例!

网友L:
一般用改变励磁和电压实现无级调速
改变电阻不经济也不太实际,实现无级调速比较困难

网友M(2006-02-12):
谢谢xie110258
收到中文操作手册了.

网友M:
我是个新手,其实我也搞不清是不是改变的电枢电阻.
哪位能给我回个电话或能给发个电邮,把原理认真的用图的形式讲一下我就明白了.
qjw15@263.net
谢谢!

网友J:
有改变电阻改变电机电枢电压实现调速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