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助直流电机励磁线圈直流电阻

楼主(2005-07-11):
哪位高手知道90KW直流电机励磁线圈的直流电阻阻值是多少(大致)(上海南洋电机厂)急!!!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我呀,郁闷呀!给个大约值就行。不好说的话,告诉我其电感如何测量也可以的。

网友A:
很小的 大概也就1-2欧姆

网友B(2005-08-10):
给厂家要励磁功率,用励磁电压自己计算

网友C:
量过小电机的,大概几十欧。

网友D:
电阻很小的 功率越大电阻越小

网友E:
应该是0.0几ohm吧!

网友F:
不超过10千瓦的大约在100-200之间,90千瓦的不清楚

网友:
小于0.5欧

网友G:
励磁电压/励磁电流

网友H(2005-09-28):
200KW 的为8欧姆

网友D:
电区电阻一般只有1欧左右

网友I(2005-11-30):
我有一台90kw的是12.22欧

网友J(2006-02-01):
应该是大于10吧。我们用的ABB的450KW的直流电机,每个励磁线圈电阻是4.5欧。

网友K:
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L(2008-01-22):
用励磁电压除以励磁电流不就可以了吗??
这两个参数电机名牌上应该有的!!

网友M:
厉害呀!还知道U/I=R

网友L:
对。我用的也是这个厂的电机,现在我们的电机一给励磁电压控制部分就掉渣了。我们的励磁电压为180v。现在测得的是3.7欧,所以肯定是励磁线圈烧毁了。我问厂家了,说应该在40欧左右。

网友M:
没有那么大的我的经验是4-6之间,小公率的可以大到20左右太大功率的会小于4。例如20~30A的励磁电流电阻就在4~6

网友G:
电压/电流估计出来

网友N(2008-02-25):
我只知道电机励磁的功率,机座号是Z4-200-31的是1750W,机座号是Z4-225-31的是2580W,机座是Z4-250-21的是2750W,机座号是Z4-250-41的是1180W,机座号是Z4-250-41是1180W,Z4-280-31的是1550W,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O(2008-05-09):
590 6RA23 6RA24故障联系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