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7-200与台达屏通讯迟钝?

楼主(2005-07-11):
为什么s7-200与台达触摸屏通讯迟钝?

楼主:
请问大家,我用S7-200 PLC与台达屏相连 换画面时读数据为什么会迟钝?谢谢!

网友A:
你是有什么电缆通迅的?速率是多少?有一点是台达的屏刷屏有一点慢

楼主:
阿亮我用的是屏蔽电缆,485 19.2K 换到另一副画面时PLC的数据要 慢个1秒才出来,如果那幅还面读的PLC 数据越多则越慢.与三菱PLC可以的 我QQ178469668

网友B:
这和产品本身有很大关系,你也注意到了,所读数据越多刷新就越慢! 因此不要幻想做些设置就可以解决!

楼主:
s7200与其他屏通讯有这现象吗?

网友C:
我用200和富士的屏通讯还可以,不过我的数据量不是很大,你可以在200的通讯设置上调整一下看有没有用。

网友D:
请问张大明您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人机界面,如果是台达DOPA系列的人机界面,只要你使用的软件是最新版的,和西门子S7-200通讯速度绝对没有那么慢!我的QQ249162247

网友E(2009-05-24):
哪位仁兄有东元7200MA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呀,烦请发一份给我好吗?最好是有和PLC通讯样例的。355159053@qq.com,先谢了!

网友F:
参数设置对不?我也用过台达的,感觉还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