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故障处理?

楼主(2005-07-11):
一台台达变频器,型号VFD007M43B,0.75KW.上电即显示CF3,且STOP,FWD两灯同时亮。按任何键均无反应,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量一下DCS1,DCS2的O/P输出电压,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应该是0V,否则跳CF3,电流传感器异常QQ450580650

网友B:
台达变频器,型号VFD007M43B,0.75KW 我经常修,拿来我帮你搞定,只要模块没坏,即使维修过也可以,我都可以帮你搞的好,我这里大把的电路板,300块钱一台。报价比别人还底啊。

网友C(2006-01-07):
delt问以下,是 量直流档还是交流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