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为何老是会烧坏?

楼主(2005-07-11):
我公司生产的侍服系统的雕刻机,用的是欧姆龙的光电开光,用的板卡的频率是50KHZ,在调整光电开光参数正确的情况下,为何老是会烧坏?是由一些什么外在的客观的因数或主观因数造成的,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别用OMRON的

网友B:
是否型号选的不匹配?

楼主:
工程师说是光线问题,也就是是工作场地的日光灯的光谱会不会有所影响?

网友C:
建议使用山武的,比较皮实 ~呵呵 欧姆龙的质量基于它的售价也不好说什么,

网友D:
看一下选的型号是否满足你的要求,50KHZ,你是否考虑改换用速度开关?看一下OMRON的产品说明,能否达到50KHZ

楼主:
求助,霍尔开关的原理图和常见故障现象,以及解决方案

网友A(2005-11-21):
可能是短路保护不好,不然的话应该不会烧的

网友E(2006-05-25):
50K? 一般象国外的漫反光电开关的响应频率在1K左右,没那么快吧!

网友F(2006-06-30):
可能是你带的负载过大,光电开关是毫安级的.如可以用它带一小型继电器用它的常开点再驱负荷!!!

网友G:
什么型号,可以达到50KHZ?

网友:
串的回路中电阻太小,电流大了就烧了

网友H:
contrinex你忠实地伙伴

网友I:
  你好,这不是OMRON产品不好,是因为产品定位不同,象日本韩国台湾以及国产光电开关他们面对的是低端市场,而你要使用的场合必须要个高端市场的产品,这样肯定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发生.国内的一些客户往往要求价格底,产品好,这样很难做到.所以我建议你使用高端产品,这样虽然买的时候感觉到价格高点,但是使用的时候不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所以国内的消费者要改变意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交流一些传感器,变频器的问题.STEVENWANG846@HOTMAIL.COM,欢迎一起交流.

网友J:
深圳市顺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自动化产品销售和软件开发的技术先导型企业,公司是深圳地区西门子传感器的唯一代理商主要代理SIEMENS 3RG\3RX\3SF系列传感器并销售西门子(SIEMENS)S7-200、300、400系列,S5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和西门子直流调速、大工业变频及420、430、440低压变频。,Eview全系列触摸屏 ,富士变频器,Kino全系列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丹佛斯2800、5000、6000系列等。并承接各种自动化设备电气设计及改造工程提供专业技术培训及完善的售后服务。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38号群星广场C座1802室
电话:0755-83767013   传真:0755-61624065    手机:13266739223

网友K:
我想也可能是电压和负载的问题吧,欧姆龙的光电开光质量可以信赖的

网友L(2006-07-31):
50k?你的光电开关更本就没有关断的时候,始终开着,当然可能烧掉啦。

网友M:
无锡图邦电子有限公司专业代理Turck传感器,美国Banner光电开关,
康耐视Checker视觉检测,美国Red Lion数显仪表,德国Escha接插件,韩国Top触摸屏,
以及意大利Eltra和德国Kubler编码器等产品,供货渠道好,价格优,欢迎来电垂询!

地址:无锡市清扬路7号联通大厦1001-1004室
电话:0510-85034417  传真:0510-85034420
网址:www.wxtbe.com

网友N(2006-10-25):
我们公司做CARLO GAVAZZI欧洲的,哪里光电能做到50K,做梦。

网友O:
SICK不错,宽工作电压,生命力强!需要的可以联系我QQ:250565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