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备自投和双电源切换的区别

楼主(2005-07-11):
请教各位朋友: 双电源切换装置和微机型备自投有何区别?从网上查了有关资料,二者均能实现两路电源的正常切换和事故切换,本人眼拙,没看出太大的区别,电话咨询了几家制造商,也没讲清楚。 多谢!

网友A(2010-04-23):
我想知道高压备自投的原理
最好有原理图

网友B(2012-12-15):
有关
双电源切换开关
技术的更全资料 http://www.luobodao.com

网友C:
双电源切换装置一般是指电压电源的自动切换,条件只是失压,判断的条件较少,而且比较简单。备自投装置一般是指高压供电系统的两路电源的切换,要判断的条件很多,而且结果复杂,有很多继电器参与,有微机计算过程,而且根据负荷的运行方式不同有一定时间的延时。就说这么多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再分析。

网友C:
双电源切换装置一般是指低压电源的自动切换,条件只是失压,判断的条件较少,而且比较简单。备自投装置一般是指高压供电系统的两路电源的切换,要判断的条件很多,而且结果复杂,有很多继电器参与,有微机计算过程,而且根据负荷的运行方式不同有一定时间的延时。就说这么多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再分析。

网友C:
双电源切换一般的执行元件是接触器,备自投的执行元件是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