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电流环带环

楼主(2005-07-11):
最近刚刚转行做伺服控制,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 由于项目需要,我需要测试一个伺服模块的电流环带宽,不知道该怎么下手。请大家给个意见! 另外,有两个基本的问题也一并请教一下:对于电流环,输入是什么?如果需要测电流,应该在什么点测电流? 谢谢!

楼主:
是测量电流环带宽,刚才笔误,不好意思:D

楼主:
自己看了一下,如果测量电流环带宽,实际上是分析电流和电流环给定的关系,应该在转矩模式下,测量转矩给定和电流的关系,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2005-08-10):
如何测试带宽我不清楚,如果可以的话可以通过理论计算的。 不过,你测量转矩给定和电流的关系我觉得好像不太对,转矩和电流之间是一个力矩系数的关系,不是电流环带宽。

网友B:
转矩反映的是转矩电流大小,测给定转矩和反馈转矩之间的关系,应该能反映转矩电流环带宽。

网友C:
只有设计驱动器的人才能测量!一般是3k-10k

网友A:
同意紫荆的说法,那是电流环的前向通道,其截止频率可以反映转矩电流带宽

网友D(2008-04-02):
如果单纯是考查电流环带宽,则最好不要扯上转矩,因为动态转矩的测量本身就是问题。个人意见,还是在电气环节解决测试问题。

思路之一,给定小信号电流参考值,测试反馈电流Iq分量与参考值的幅频和相频关系。

网友E:
带宽和时间常数是有线性关系的(具体请翻一下自动控制理论书)。电流环的时间常数基本就是在电流环回路中所有时间常数的和,其中大部分是电机的电气时间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