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N总线和LIN总线介绍及对比

楼主(2005-07-11):
急需CAN总线和LIN总线在汽车应用中的相关资料?

网友A:
CAN就不用說,而LIN是新冒出來的東西,簡單的說,LIN其實就是單片機上標准的UART,只是它只需要一根數據線,並對數據格式作了些修改,CAN用於汽車電子的一些對實時性要求很高的場合,如引擎點火,控制等,之前汽車內部電子通訊都用CAN總線做完,如車燈控制,門窗,空調等,後來為了降低成本,就開發了LIN總線,用於一些對實時性要求不高的場合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