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4~20mA输出可以做成4线制吗?

楼主(2005-07-11):
变送器输出4~20mA信号,我接触到的都是两线制,请问可以做成4线制吗?就是2根电源,2根信号输出,如果可以,这种方式有什么优缺点?是不是有的PLC需要采集这种4线制的电流信号!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是肯定可以的 优缺点瞎猜的不敢乱说 等高手来指点迷津咯

楼主:
谢谢! 还一个问题,一个电源接多个电流输出的变送器,都通电的情况下,其中工作状态下的变送器受不受不工作的变送器的影响,比如“干扰”、“电压不稳”“阻抗”等!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老实说,你说的这种情况我是从来没有见过 一般都是单独供点的啊 否则维护的时候岂不是一断都断? 还是每个表头上都各自再装个空开? PS:电流信号的抗干扰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就知道这么些了:)

网友B:
TO:永恒的瞬间 你说的4线制变送器我这里就有做:0-20mA 或者4-20mA都可以 但是目前一般都采用2线制4-20MA了。 4线制的这种传感器可能在在抗干扰方面比2线制要有所下降, 有的厂家生产的4线制变送器对变频器的干扰就很麻烦。 如果有必要: 可以联系:13237484382 或邮箱:liufagui@126.com

网友B:
一般来一台电源接受几个变送器,中间是不存在什么干扰的, 除非在特定的场所

网友C:
两个概念 啊 四线制 和 二线制 是接线方式\连接方式 4-20mA 是输出方式 四线制 当然也有4-20mA 的输出方式 至于:   还一个问题,一个电源接多个电流输出的变送器,都通电的情况下,其中工作状态下的变送器受不受不工作的变送器的影响,比如“干扰”、“电压不稳”“阻抗”等!   请不吝赐教!!! = 没有干系

网友A:
麻烦问一句,4线制的4-20mA为什么会在抗干扰能力上有所下降啊? 谢谢了

网友A:
在线等量子风大虾啊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白了!

网友D:
对于 "谢谢!   还一个问题,一个电源接多个电流输出的变送器,都通电的情况下,其中工作状态下的变送器受不受不工作的变送器的影响,比如“干扰”、“电压不稳”“阻抗”等!   请不吝赐教!!! ” 这个你随便,只要你自己看着不烦就行了。但对有保险端子的要分开,在走线时没问题,应该不会出现干扰。 关于“四线制、两线制的问题”:根据现场仪表情况确定为主,还有做程序人员他们控制柜接线的要求。

网友E:
我不认为四线制的4-20MA并不比两线制的4-20MA的抗干扰性差,相反它的一些诸如线性度,精度包括受负载变化的影响等都优于后者

楼主:
部长: 为什么现在一说4~20mA输出,都说是2线制呢?而 4线制我就很少听说,分析一下,谢了

网友F:
变送器如果是隔离的,就得使用四线制,这样供电与输出不关联,可以接多个变送器。 如果非隔离,那就两线制就OK了,在这种情况下,电源只能接一个变送器。 (正确与否有待各位指正。)

网友G:
4~20mA变送器如果要制备称两线制,必须满足一个条件:直流的供电电流小于4mA。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就得采用3线制,一根专用的电源线,一个信号线,一根公用的0线。如果供电电源与信号不同制,那么电源必须与信号分开,这样就的使用单独的0线,者就必须使用4线制。另外,如果变送器输出是被动隔离输出,那么4线制当然就是必须的。

网友B:
TO 永恒的瞬间 你说的问题我都可以解决,如果有需要联系:13237484382 保证你满意 邮箱:liufagui@126.com

网友H:
敬请大家欣赏 本人观点: 四线制比二线制好,但二线制比较经济~负载能力小于500欧。隔离电压可以做得高一些。比如,PLC用足够了~~

网友I(2013-10-24):
引用 网友H:
敬请大家欣赏本人观点:四线制比二线制好,但二线制比较经...

 你好,你做过四线制仪表吗?我现在的产品功耗比较大,所以只能设计为四线制,你的Hart接口是怎么设计的?我采用的是AD421和A5191,但是调试不成功啊,可以交流一下吗?我QQ59533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