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其带动的PLC必须是一个牌子的吗?

楼主(2005-07-11):
请教一下,触摸屏和其带动的PLC必须是一个牌子的吗?两种牌子会不会不兼容啊!我用台达的触摸屏能不能带三菱的PLC

网友A:
这个问题好象不存在,关键是看二者能不能采用某种通讯协议进行通讯,而不是看什么牌子。据我所知台达的触摸屏可以连三菱的PLC。

网友B:
我们在用的就是三菱的触摸屏是用485的

网友C:
看屏集成协议 的多少的。 不同的屏主持的PLC数量不同。

网友D:
触摸屏(人机界面)是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驱动来连接不同品牌的PLC;特别是通用的触摸屏,可连接的PLC种类更多!如我们的POP-HMI,就可以连接目前市场上几乎所有的小型PLC,同时也可连接带串口的仪表和变频器等设备。可登陆 www.chinahmi.com 进一步了解!

网友E:
大多数人机可以连接多个品牌的plc,但是并不是每家的人机可以连接所有的plc,一般来说同一品牌的人机和plc之间通讯要好一些,和其他品牌的plc多多少少有些不是非常理想之处。 你说台达的人机和三菱的plc通讯没什么问题,注意三菱的物理接口是rs422。

网友F:
刚进入台达编程软件时,有PLC的机型选择。

网友C:
呵呵,proface的触摸屏可连超过600种的控制器。

网友G(2006-01-12):
只要通信没问题就行

网友H:
这种情况一般是出现成套产品,但现在他们连的PLC种类也比较多了;对于那些专业生产触摸屏的厂家来说,HITECH 可以和市面上上百种类型的PLC通讯。

网友I:
不需要,好多品牌的屏,可带市面上的大多数PLC的

网友J: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都是HITECH的屏,我用一个口带2台S7-200,也可以用一个口带一种PLC.

网友K:
不一定,但不同品牌要麻烦些

网友L:
一般触摸屏中都集成了很多中plc的驱动程序, 看一个触摸屏能不能和某种plc通讯就看这种触摸屏中有没有plc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K(2006-06-05):
多数都可以,只是对新产品要了解清楚再配

网友M:
通信协议可以转换吗???是不是买个转换头就OK了?

网友N:
现在的触摸屏与PLC基本上都是标准化产品了!就象显示器和电脑主机之间的连接一样方便。

网友O:
这个。。。都一样的吧,只要通讯协议一样就行了

网友M:
上面的N多朋友已经说的很具体了,也就是个通信协议的匹配,不存在什么品牌的PLC就配什么品牌的触摸屏的道理,此贴到此可以画个句号了,不要再做广告之类的回复了,既然是技术论坛就要有点技术论坛的样子,不要把买卖和技术放一起!

网友P:
不看牌子,看协议!!!!!

网友Q:
是的,不看牌子,看它支持 的PLC类型与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