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和profibus总线连接 求!!!!

楼主(2005-07-11):
求助!!! 我现在有一个用51单片机作的控制器带有TTL串口 想把它连到profibus总线上作一个从站,实在不知从哪里下手了 求各位路过的高手帮忙啊!!!1

网友A:
真棒!这就对了。

网友B:
hehe ,要做从站啊!我也想做呢!终于找到一个跟我一样的了!

网友A:
要做从站,首先要能听懂并知道如何响应主站的命令.这是最基本的. 那么,先不着急怎样做奴隶,先挂到网上听听主人在说些什么吧!

网友C:
首先确认你要不要采用协议芯片、开发包,这是要花钱买的,但是可以大大缩短你的开发周期!!

网友D:
鼎实公司有一种嵌入式总线桥,可以通过TTL串口通讯,使51单片设备挂到profibus-dp总线上,可以电话咨询010-82078264

网友E:
PROFIBUS就是標准的RS485,你的51單片機只要加一個普通的RS485驅動器,就可以與PROFIBUS總線連接,只要通訊速度不高,都可以用普通的單片機串口來做。

网友F:
其它方面就是你在组态一个带控制器的DP网络的问题了吧

网友G(2005-08-14):
不是你们认为那么容易开发的,我也是刚做出来。用的是FPGA芯片,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网友C(2005-09-29):
我觉得有了开发包程序即使你不懂协议一个月也基本能搞定了啊!自己写的程序BUG太多了!

网友B:
楼上的,有开发包程序吗??帮帮小弟,自己写不出来啊!!找个参考参考的也好啊!!先谢谢啦 celibate_san@163.com,QQ:476526399

网友C:
hehe,都是单位的财产啊,哪能给人啊!!

网友H:
市场上有串口转profibus的转换器,不成熟,或者你买一个CP5611,西门子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