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PLC输出晶体管

楼主(2005-07-11):
大家好,请问一下PLC的输出晶体管2SC5134的参数是什么?能用国产的什么型号代替呢? 谢谢!

网友A:
PLC一般用在24V场合,驱动一般的24V继电器,1毛钱一只的9014就可以呀,或者采用高耐压的2SC1815,或电流大一点的8050,元件商店都有售。贴片件也可以如此更换。

楼主:
谢谢,9014能满足?

网友B(2009-08-31):
我有这个芯片,全新的,价格优惠,在上海,13801719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