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模拟量输入模块

楼主(2005-07-11):
西门子的模拟量输入模块331-7KF02-0AB0做完硬件的量程卡设置和组态后 SF的故障指示灯还是亮,PLC诊断为外部无辅助电压,有那位高手知道是 模块以坏,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你的变送器是电压?电流?还是?如果是电流是两线制还是三线制?

网友B:
你是给模块单独供电吗??如果不是请你单独供电~~不要和其他设备串联~~可以并联!!

网友C:
是不是没有给模块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