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请教:矢量控制是不是比V/F控制节能

楼主(2005-07-11):
一台供浆泵2.2KW、三菱E540驱动,同样工况(300r/min)V/F控制时4.5A、矢量控制时2.5A是不是矢量控制比V/F控制节能

网友A:
控制方式与节能比例没有必然的关系!

网友B:
功率和电流与电压有关系。电流小未必节能。只有测输入端的电流才能有效果。

网友C:
矢量变频可能是采用恒功率的方法. 而根据V/F的控制曲线,当高速度的时候,转矩就会偏高.所以就会有这种现象. PS:为什么我用E540和先川的电机内密控的编码器,做不了矢量控制........参数设定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编码器线也没有问题.

网友A:
"矢量变频可能是采用恒功率的方法" 请问这句话哪儿讲的,还是自己杜撰的?不要误人子弟,不懂装懂!

楼主:
到现在我还没有搞清楚哪种负载用v/f,哪种负载用矢量控制。在这台供浆泵上用矢量控制效果还好,低速的时候不会出现E.THM电子过流保护故障(以前低于300r/min过一会儿就故障跳闸),打算将其余9台都搞成矢量控制。

网友D:
矢量控制速度精度高,在低速高力矩的场合尤为突出

网友C:
to: 瞿世才. 对不起,应该是适用与恒转矩控制,多谢提醒. TO:FS001 矢量控制可以用来弥补V/F中低速下,电机的电压降随着电机速度的降低而相对增加,这就导致由于励磁不足,而使电机不能获得足够的旋转力. 即使在不加电流的情况下也可以产生出大的转矩.

网友E:
矢量控制效果要比通用变频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