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冗余

楼主(2005-07-11):
工程需要,在一台现有的系统上冗一套S7-300的PLC,请问两台PLC之间怎么设置?哪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A:
原系统带了多少I/O模块?I/O模块是否也要求冗余?

楼主:
相当余再做一套一样的东西,I/O模块的进出接线应该和原系统一样,关键是两台PLC之间如何设置?

网友A:
你说的系统应该是两套PLC同时运行,而不是冗余。按你说的,CPU就不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B:
错,CPU必须设置,它被称为“软冗余”,必须实现CPU数据处理的同步,冗余包括了CPU冗余,通讯冗余,输入输出模块冗余,电源冗余,真正的电气冗余在414H上才能实现,其它为“软冗余”,输入输出冗余模块才出来,我们还没有用过,一般冗余不包括控制点的冗余。

网友A:
软冗余CPU当然要设置,而双机运行还要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