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控制模式

楼主(2005-07-11):
我最近使用三菱的FR-7.5KW的变频器,做速度控制,带了PG卡,电机是先川的电机,配的是内密控的编码器。但是在做矢量控制时,输出频率总是上不去,还有OL出现,怀疑是编码器的信号接的不对,但是从得到的说明书上看,连接是正确的,而且两种编码器的运行方向都试过了,都不行,相同的设置在另一个牌字的电机上可以。是不是矢量控制和电机也有关系?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难到贴的不是时候?

网友A:
查看一下变频器PG卡线数设置与电动机编码器是否一至.

楼主:
已经查过了,线数设置也是正确的.

网友B:
1. DC5V 2. A/-A, B/-B 信号 3. 编码器接线正确 4. 电机相序 5. 编码器脉冲数目设置 6. 自学习 7. Pr370

网友C(2005-10-01):
哎,你的加速时间太短了。

网友D:
换下电机线相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