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的温度PID完整范例

楼主(2005-07-11):
请教版主台达PLC温度控制的一路 PID 占多少个寄存,一定要设定多少个的参数?台达有的资料是6个,有的有是20多个,

网友A:
一定要多少不好说,这取决于你的要求,一般情况6个是够用了。

楼主:
它实际占用多少个,如果设定6个,其余的是不是不能作为其它用?

网友B(2006-02-24):
台达PLC的温度PID控制不用自己调整PID参数,利用PID指令的S3+4开始时给一个K3就可以了等它自动调整完就会把S3+4转为K4,PID配合GPWM就可以.pid的S3占用20个寄存GPWM的S2占用3个寄存

网友C:
温控的模糊温控FTC指令。

网友D:
关于PID的更为详细的设置请参看0509的新版手册。

网友E(2006-06-07):
请问哪位有这方面的案例程序,温控PID,通过GPWM指令输出的。可否给我借鉴一下。EMAIL:YXYANXI@163.COM,先谢!!

网友F:
温度控制一般是用FTC指令加GPWM来控制的,要注意FTC的取样时间和GPWM要一样。FTC的输出是时间,单位是ms。

网友G:
请问有没有---有关变频恒压供水的压力控制方面的PID案例程序?/

网友H:
  我还真的不知道哦~!

网友I(2006-07-20):
请问:台达的PID指令功能如何,我准备用台达14ss加AI+AO控制16路温度,这样的配制台达的处理器行吗?影响不影响速度?

网友B:
6个够用了
---------------------------------------------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dark=RT18-32&sortlink=&ftype=1&IsDarkFInd=0

网友I: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J(2019-10-07):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网友K(2019-11-10):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到了好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