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时电流太大,2000A以上,怎么办?

楼主(2005-07-11):
我们今天一台315千瓦,额定电流530A的螺杆压缩机试车,电机为三角形接法,有降压启动的软启动柜(不是三角形-星形)。启动时电流总是在2000A以上,空开(800A)老跳砸。想请问高手:启动电流如此大,是否正常?该怎么办?

网友A:
是不是软起动柜设定的问题?

网友B:
1,空开选小了,800A还不到额定电流的2倍,躲不开起动电流的冲击。 2,软起动柜有问题,3倍以上的起动电流还能称为软起吗!? 顺便问一下,你用的是哪种软起动器?

楼主:
问题暂时解决了,空开整定值可调,最后调到5倍,也就是800*5=4000A。软启柜的型号:SIEMENS SIKOSTART 3RW34.

网友C:
很正常.软启动不是变频启动.电流就是很大.软启动是星三角启动.自藕降压启动的换代品.开关分配电用,线路用.电机用等多个系列.你应选电机用的.(空开整定值可调)更好.调闸说明开关还行.没问题.

楼主:
毕工,能简单说说如今的软启动原理吗?如果不是星三角形和自藕

网友D:
软启动可以调整它的启动电流,和启动时间。近4倍的启动电流有点太大了。

网友C:
用的是晶闸管来控制电流.由于不象变频器V/F同时控制.所以启动电流大.控制电路用的是单片机技术.保护参数可以调整.启动电流好象调不小.

网友B:
一般软起都是降压起动(变频除外),大部分用在笼型电机上,你在本站搜《高越农》他的论文写的很祥细。

网友E:
能否调整启动的斜率时间

网友A:
一般的软起动都可以调吧

网友F(2005-08-15):
软起都是可调的,还可以调起动电流,看清说明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