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软启动时电流太大,2000A以上,空开老跳怎么办?

楼主(2005-07-11):
我们今天一台315千瓦,额定电流530A的螺杆压缩机试车,电机为三角形接法,有降压启动的软启动柜(不是三角形-星形)。启动时电流总是在2000A以上,空开(800A)老跳砸,眼看都要起来了。想请问高手:启动电流如此大,是否正常?该怎么办?

网友A:
在正常范围, 解决办法: 1. 换空开,如果变压器允许 2. 把自藕降压启动换成软启动,如果已经是软启动,加长启动时间和减小启动电压.也就是根据软启动的具体型号调整参数. 3. 用变频器控制,此方案成本很高.

网友B:
同意imgg的说法,空开选小了,530A的额定电流,即使是使用自藕变压器软起,空开至少都要选用到1200A.

网友C:
换空开,空开性能下降!!!!!!!!

网友D:
既然是试车负载不应该很重,可能和软启动性能有关

网友E:
切换时间整定一下试试

网友F:
启动时间是多少?启动初使电压是多少

楼主:
问题暂时解决了,空开电流整定值可调,最后调到5倍,也就是800*5=4000A。软启柜的型号:SIEMENS SIKOSTART 3RW34. 有人用过吗?

网友G:
如果压缩机在启动时,不是在卸载状态,那就会造成这种情况,在启动前必须是无荷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