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电流如此大,是否正常

楼主(2005-07-11):
我们今天一台315千瓦,额定电流530A的螺杆压缩机试车,电机为三角形接法,有降压启动的软启动柜(不是三角形-星形)。启动时电流总是在2000A以上,空开(800A)老跳砸。想请问高手:启动电流如此大,是否正常?该怎么办?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空压机用几年了,平时是否检修,都检修什么地方。电流是过大,不正常,请检查机械部分,特别是润滑。

网友B(2009-05-14):
2000A的启动电流是有一点大,这与没有降压启动的启动电流相当,要检查软启动时是否有降压启动的动作。

网友C:
有软起动  还这样      楼上说的对  换换软起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