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问S7-200模似软件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5-07-11):
小弟刚学PLC,从本站上下载了一个S7-200模似软件,但西门子200的程序格式都是*.mwp,而该软件要求的是AWL格式,请问怎么用?谢谢了!

网友A:
首先说明,如果你的模拟器是1.1版本的,那么S7-200的编程软件必须是3.2或3.1的,4.0的好像不行哈。你编辑好软件以后选择文件,导出,它存储的默认格式就是AWL,后面的就不用我说了哈 ÷)

网友B:
模拟软件使用的不是程序文件,是导出的那个文件!!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