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请教台达DOPA人机介面的最高权限密码能解吗?

楼主(2005-07-12):
请教台达DOPA人机介面的最高权限密码能解吗?我自己做的画面文件因为忘记了密码而无法打开,也无法从人机中上载!想重做,但是时间紧张,而且做重复劳动没劲!

网友A:
你自己做的应该有源程序才对呀,重新下载到人机界面不就可以了么!用USB直接上下载或直接用串行线下载也可以啊!用串行线下载要先在系统菜单里选择好下载端口在执行电脑端!

网友B:
如果源程序没有选择密码保护,打开文件可以看到最高权限密码。 如果不能打开,就如楼上说的,只有重新下载用户程序了。

网友C(2008-05-24):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