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氧传感器和智能温度记录仪???

楼主(2005-07-12):
尊敬的各位工控老师: 我公司近期因工程需要烟道测含氧量传感器(最好是红外直接检测、可移动式不需采样,或者是固定安装并具有耐高温500-1700度的特性、具有标准信号输出、可以直接挂接网络实现数据监视),只需检测探头即可; 另外需要速冻食品加工过程中用于检测食品速冻品质的温度记录器:要求可检测-100…-40…+80度的食品,随食品一起在传送带通过速冻机,可以直接插结食品或外接探头均可,耐低温,最好采样周期为1″,便于温度曲线记录,并可直接通过串口或USB接口与上微机连接由相应的软件直接测出食品速冻品质。(进口品牌:如德国德图、美国的德尔科、日本日置等)。 只是不知道哪里有相应的有价格优势的产品,还望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食品速冻要求可检测-100度 ? 这个数据。。。。?

楼主:
确切一点是-40……+80度。

网友B:
我公司有氧传感器,您可以找我公司的卢俊工程师(0755-83680810/20-827)聊聊,看看我们的产品可不可以适合您用~~!

网友C:
我公司有温度记录仪,可以连接计算机,可以带打印。

网友D:
如果有意请打瑞斯特工程师,13691121659,廖传海

网友E:
氧传感器的工作温度范围太恐怖,这个可能比较麻烦。 温度记录仪倒很容易解决,请问您在北京吗?,或许来我们公司看现场产品会更方便。该产品如能满足您的精度和误差要求,使用会很方便。该产品自带锂电池。产品的大致介绍附后。      概述   【温度自动记录仪】是一种坚固的自主系统,它测量温度并将结果记录在受保护的存储器单元中。它以用户定义的速率记录温度,包括直接温度值和直方图。器件可存储多达2048个等间隔(范围1至255分钟)测量的温度值。直方图提供63个分辨率为2.0°C的数据箱。如果温度了超出用户设定的范围,【温度自动记录仪】还会记录该情况发生的时间、温度停留在允许范围以外的时间、以及温度是否过高或过低。另外还有512字节的读/写非易失存储器,可用于存储【温度自动记录仪】所附物体的相关信息。数据通过1-Wire®协议串行传输,仅需要单根数据线和返回地线。每个【温度自动记录仪】都有出厂时利用激光光刻写入芯片的64位注册号,用来保证其绝对可溯性。坚固耐用的不锈钢封装可防尘、防潮、防冲击。通过使用各种附件,【温度自动记录仪】几乎可安装在任何物体上,包括集装箱、托盘和袋子等。      特性    数字温度计以0.5°C分辨率测量温度    在-30°C 至+70°C范围内精度保持±1°C,详细规格参见EC表。    内置实时时钟(RTC)和定时器,在0°C至45°C温度范围内具有每月±2分钟的精度    根据用户设定的间隔(1至255分钟)自动唤醒并测量温度    在受保护的非易失(NV)存储器中纪录多达2048个连续测量的温度    以2.0°C的分辨率记录长期温度直方图    可编程高温和低温报警门限    当温度超出门限规定的范围时,可记录多达24个时间标记和持续时间    512字节的通用读/写非易失存储器    使用1-Wire协议,通过单条数字信号以15.4kbps或125kbps的速率与主机通信       通过瞬时接触即可完成数字识别和信息获取    唯一的、由工厂光刻和测试的64位注册号(8位家族码 + 48位序列号 + 8位CRC校验码),保证每个器件绝对可溯,因为没有任何两个器件相同。    多节点控制器实现1-Wire网络    基于芯片的数据载体提供了一种紧凑的信息存储方案    附着到目标物体上后仍可存取数据    纽扣外形很容易和杯状探头自行对准    刻有注册号的不锈钢外壳能够耐受恶劣环境    利用自粘胶垫、凸缘栓锁或环扣很容易将其固定    读取器首次上电时进行在线检测应答    符合UL#913 (第四版)标准;绝对安全设备:通过I级, 1区, A、B、C组和指定D区域场合的认证(申请中)

网友F:
烟道中一般测量氧含量用的是直插式的氧化镐的氧分析探头, 基本上这个温度也能满足 ,但是这样的氧探头一般都是与分析仪表一起的,因为探头本身不能直接输出标准信号, 有兴趣的可以与我联系,010-84123527 我叫钱晋

网友G:
红外分析法不能分析同一原子构成的多原子气体(N2、O2、H2、CL2等)及各种惰性气体(He、Ne、Ar等)。 氧化镐测量温度范围在700°C左右,最高不能超过1150°C,因为氧化镐的烧结温度是1200°C。 便携式氧分析仪的工作温度一般都很低,很难满足500-1700°C的测量范围。

网友H(2005-08-15):
我公司的烟道气分析仪可满足你的要求,请和我联系sunxvdong@163.net

网友I:
不知道楼主要的氧气分析仪是哪个档次的?是需要一般仪表型的还是分析仪器型的,如果是后者,可参考参考www.senseway.com真正的激光气体在线分析仪,挪威原装进口.温度不是问题.只是价格不知道是否适合你的用途

网友J(2005-12-07):
请问楼主:您是将氧分析仪安装在何种设备上的,为何温度要这么高?请赐教!

网友K:
固定式进口烟气分析仪,肯定有变送单元,要不然,传感器怎么能直接输出标准4-20mA信号呢。不便宜啊!

网友L(2006-03-23):
选氧传感变送器输出标准信号,温度也应选温度变送器。解决问题就方便多了

网友M(2007-12-04):
digi太可怕了,你的东西一出,别人都不玩了。国产的?进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