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PWM调速方法的疑惑

楼主(2005-07-12):
最近看到一本书上写到"用PWM调速方法可以实现最大20000:1的调速范围",而且在转矩恒定的情况下电机的平滑性、动态性能和效率都很好。本人不禁想问:一、既然PWM调速在负载恒定的情况下可以达到这么高的调速比,为什么大家还要用减速机构?二、如果负载恒定,我利用PWM调速,是否在低速的情况下仍可以保证电机的原始精度?

网友A:
哥们看来不是搞机械的!电气系统的调速与减速机是两码事!!转矩啊!

楼主:
具体说一说阿,我就是不知道才问的,你这么一说我更晕了

网友B:
晕就对了,电机有多大的调速范围和用不用减速机原本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我吃饱饭了,为什么要喝水呢?

楼主: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我想说的意思。我意思是:在负载很小(几乎可以忽略)的情况下,通过PWM就可以调速,但是为什么咨询了好多人,他们都建议用减速机构(根据我目前的知识,我只知道减速机构的功能有两个:1、减速;2、增大输出转矩。而且引入减速机构之后会增大系统误差)?其二,如果用PWM调速,那么他对我的系统的精度会有什么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

网友B:
用减速机还有一个作用,提升系统的反馈-控制分辨率

网友C:
你说的增大系统误差,无非就是减速机的反向间隙。 你可以用你的控制系统来消除反向间隙。每次反向多走一次间隙量

楼主:
zch7749,这方面我还真没有考虑到,多谢提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