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故障问题

楼主(2005-07-12):
我公司用三菱A系列的PLC,但经常发生模块的输入输出点损坏,而且很频繁,基本上2个月就有一次,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和电压有关,我是焊装车间,焊机工作时电压波动比较大,这是不是主要原因呢?有什么解决措施呢?

网友A:
输出点坏,应该是负载电流太大,用中间继电器过渡一下

楼主:
已经安装了中间继电器了啊

网友B:
PLC不要接地

楼主:
不要接地?能说说具体原因吗?

网友C:
你的模块是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啊?如果输出动作频繁,就不能够采用继电器输出,必须采用晶体管输出。

网友D:
PLC的电源端和输出的电源端加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