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求助NC161的控制参数和方法

楼主(2005-07-12):
那位知道NC161的控制参数和控制方法,谢谢

网友A:
7NC161是2003系列的编码器模块。可以接增量式或SSI绝对式编码器。使用时需要用IO_Lib库中的相关函数对模块进行配置,将其配置成读取增量式还是绝对式编码器,编码器的数值是否要反向,增量式编码器是否有比较器等。详细说明请参见AS在线帮助及2003用户手册。

楼主:
AS的在线帮助再那找啊?

楼主:
主页上只有在线应聘啊?在线帮助再那啊???

网友A:
报歉,我的表达不清晰。我是指贝加莱的编程软件Automation Stdio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