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升不上去

楼主(2005-07-12):
用一变频器带螺杆泵,运行时频率升至4HZ左右就不再往上升了,但电机不转,变频器不停止。

网友A:
4HZ就不向上升了,我怀疑参数设置有误,我用三菱的变频器就曾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修改参数后就OK了,你检查一下你的参数设置吧

网友B:
如果参数设置没问题,那就是负载机械上卡死了.

网友C:
参数设置有误.在检查!!!!

网友D:
你是不是没有设外部端子启动参数设置要短接FWD,CN

网友E:
量一下变频器输出端电压,如果有,是负载太重,变频无跳闸功能起作用了。试着调高转矩提升参数值。

网友F:
检查编码器

网友G:
我去过一个污水厂 频率上到8hz就不动了,后来发现污泥泵里面塞了一个木头橛子。

网友G:
别忘了看输出电流什么情况?

网友H:
最好检查一下泵的情况。

网友I:
估计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J:
先脱开电机,使变频器空运转进行检查。这是现场最直接的检查方法。

网友K:
或者单接一个小功率电机空试机,螺杆泵经常堵转的,你可以去现场看看,拆电机尾罩,用手盘电机风扇,如能盘动几圈,那证明负载正常,盘半圈就动不了,需要工具辅助才能转动,那就是泵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变频器空载运行正常,询问厂家后,告知将额定电流的数值改小一些,原额定电流8.8A改为6.2A后正常,不过什么原理我搞不明白,如有那位高手明白,请告知。在此先谢过

网友L(2005-09-08):
你更改额定电流只会影响到你的过载报警啊!要么你设定到8.8A时过载电流没有到达8.8A所以变频器不会报警!

网友M:
设置参数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N:
过载或参数设置不当

网友O:
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P:
变频器的毛病还满多!!

网友D(2005-12-29):
是什么牌子的。好好看看设置看看(FREQ COMMAND)设置了吗?

网友Q(2012-10-01):
我的三垦变频器开机运行在启动频率上不去,不知怎么原因

网友Q:
我的三垦变频器在运行中好像安了正转和反转键,频率被锁定,但不知如何解锁,请高手指教。

网友R:
恢复默认,再试试

网友S:
期待来人解释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