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于欧陆直流调速器

楼主(2005-07-12):
西门子于欧陆直流调速器,哪一个更好,故障更少。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欧陆的比较好我有控制器luozhangquan@sina.com

网友B:
其实这两种故障率都很少,如果外部使用环境一样,无论那台都会胜任你的使用,他们的区别在于,西门子的功能强大,适用的范围比较广泛,有许多内部逻辑运算功能、点对点通讯、多机并联、这个优点只适用于专业从事自控的朋友,对直接客户来讲,意义不大,因为直接客户的使用不可能是跨行业的,欧陆的功能开发的相对少,但针对冶金,纺织,化纤,塑料,等等行业也游刃有余,特别是针对冶金行业的应用,它专门设计了许多免费控制算法,而西门子的部分算法与软件却是要收费的,价钱上欧陆更有优势,所以选择他们的关键在于你的应用行业,你的控制要求。我建议,如果不是专业从事自控行业的直接客户,你在选择的时候只要提出你的要求就可以了,自然是能满足你的使用,价钱越低越好了,并不是越贵越好。在有些要求控制复杂,而又不要求用昂贵的PLC系统进行高速运算控制的使用场合,选用西门子再好不过了,因为它内部的整合逻辑控制及数学运算功能,还有点对点通讯,会解决好多问题,使你对PLC系统的依赖降到最低,可以说各有千秋,使用时要区别对待,不敢说谁更好,只能说某种场合下,使用某种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