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IFIX3.0下与MODICON.MB1的驱动问题

楼主(2005-07-12):
急加急,现有问题请教各位大侠。请帮帮小弟。 现有上位机是工控机(带一双屏显示卡)。用IFIX3.0。PLC是MODICON Premium。通信老出问题。先用的驱动是MB17.0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啊

网友A:
说清楚一点,用的什么接口,走什么协议

网友B:
modbus协议吧,这个确实有问题

网友C:
这个我都做过相应的通讯,软件用iFIX3.5,采用Modbus通讯没问题。你最好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D:
你用的是MODBUS RTU方式? 要注意通信的量不要超过通信协议规定的限定值,超出后会报错的。 这种通信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是485方式,找一个转换器搭在通信线上观察返回值,抓一屏就知道问题出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