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笨问题:什么叫自力式阀门

楼主(2005-07-12):
对阀门而言,什么叫自力式.什么叫先导式.求得正解.

网友A:
自立式调节阀,通过设定阀门自身的弹簧压力,在阀体内部或者外部引入阀前或阀后的压力,与自身的弹簧压力进行比较,从而达到在设定的压力前,阀门进行动作。先导式没有听说过,也没有接触过,看看哪位高人来给个答案吧!

网友B:
利用流经阀门自身介质的压力、温度、流动力为能源驱动阀门自动工作不需要外接能源的调节阀。

网友B:
先导式阀门由两部份组成,主阀和指挥器(先导阀),主阀体积大,指挥器体积小,所谓“先导”就是先导通的意思,这里就有一个顺序的问题-指挥器先导通然后控制主阀后导通。 先导式阀门也叫间接作用式阀门,它相对直接作用式而言,先导式的反应速度慢于直接作用式,但精度高于直接作用式。

网友C:
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