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kg液态二氧化炭的体积是多少?

楼主(2005-07-12):
请问9kg液态二氧化炭的体积是多少?能把转换公式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A:
先查出液态二氧化碳的密度,公式就是重量除以密度等于体积。(注意单位)

楼主:
谢谢热血青年!

网友B:
水的分子量是18,co2的分子量是44,他们的体积 之比等于分子量之比

网友C:
常压下,液态二氧化碳的比重是1.101,这是相对于水的,你一换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