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

楼主(2005-07-12):
请教:本人刚开始接触组态王,请教各位大侠,在运行时是否只运行当前画面里的命令语言(后台命令语句除外),如果这样其他画面的一些东西会不停止运行而影响系统的运行.

网友A:
如果,只有当前画面是打开着的,当然只运行当前画面中的扫描语句。如果,需要全局运行,可通过其它方法。

楼主:
能否举个例怎么实现全局运行呢?谢谢,另外,是否从一个画面切换到另一个画面,切换前的那个画面还继续运行呢?就是用showpicture进行切换,请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A:
将你要扫描运行的语句防到应用程序命令语言里面。为了节约系统资源,大多数组态软件对画面的属性都有覆盖或替换两种属性。当你选择覆盖属性时,从一个画面切换到另一个画面,切换前的那个画面还回继续运行。

楼主:
明白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