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加密

楼主(2005-07-12):
各位大侠:西门子S7--300软件编程序如何加密

网友A:
在硬件的CPU上

网友B:
硬件加密是一方面,程序加密也可以,先编译程序,打开编译后的源文件,在程序说明后加上一句:HOWKNOW_PROTECT ,重新编译后即可。 注意:源文件内不要有中文字符

楼主:
谢谢了 我试试看

网友C(2009-04-17):
引用 网友B:
硬件加密是一方面,程序加密也可以,先编译程序,打开编译后的源文件,在程序说明后加上一句:HOWKNOW_PROTECT ,重新编译后即可。注意:源文件内不要有中文字符

应该是KNOW_HOW_PROTECT

网友D:
是的,KNOW_HOW_PROTECT,但是必须插在BEGIN的语句之前,不然是没有用的

网友E:
这种加密,别人是可以解开的,加了有什么用.还不如不加.

网友F:
HOWKNOW_PROTECT ,重新编译后即可。注意:源文件内不要有中文字符

网友G(2010-06-16):
新手,学习了!凡事总要从简单的做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