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ACS600求助

楼主(2005-07-12):
ABB ACS600 报警不能复位 PPCC LINK [NINT—46板坏多少钱修好?] 13338688811

网友:
我这有, 013514008273

网友:
ABB的质量太差,用不到3个月就坏,最好换别的牌子吧

网友A:
你知道都什么地方又毛病了么? 模块的毛病还是通讯光缆的问题? 不贵的,你什么地方的.

网友A:
买新的一万多. 修没有多钱,便宜. 你修不. 是东北的便宜你点.

楼主:
确认NINT—46板坏修复多少钱?

楼主:
最低多才钱

网友A:
具体的故障点我也没有看到,到底多少也不好说, 要是小毛病一般的都没有多钱. 其他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内部可能有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