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的定时中断问题

楼主(2005-07-12):
S7-200系统的PLC程序的子程序下,Network 3 有一个启动定时器T32的指令和定时中断指令。Network 2 有一个复位该定时器的指令,复位指令前面串的条件是SM0.0。也就是该子程序一调用就要进行定时器清零,按我的理解那么这个定时器始终是开不起来的,但事实是这个定时器指令和中断指令都是有效的。如何来理解这段程序?谢谢!

网友A:
你写出来给我们看看!!因为凭空想比较难!!反正大家一起学学!!

网友B:
是看门狗,扫描周期>T32的设定值时执行该定时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