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ntroller link编程控制

楼主(2005-07-12):
我的controller link卡为ISA总线3G8F5-CLK21-E,想用VC对其进行编程控制,希望有此方面经验的大侠能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通过调用随光盘的c库就可以了,还是比较简单的。您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楼主:
可是光盘上的C库是dos下写的,我想用VC将其编译成动态库,根本编译不通呀?我的OS是win xp。大侠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通过调用CLK_LIB.h,就可以完成几乎所有的功能,跟操作系统没有关系。您是不是没有把CLK_LIB.lib加进去呀,什么编译错误?

楼主:
随板卡的软件为一张软盘,头文件为clkmsc.h,静态库为clkmsc.lib。build时错误提示如下: Linking... .\CLKMSC.LIB : fatal error LNK1136: invalid or corrupt file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您的clk板卡也是ISA总线的吗?请大侠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