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S7-200模拟量输出指令

楼主(2005-07-12):
系统采用S7-200 CPU226,用一模拟量输出模块EM232来控制变频器,从而实现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转速,转速在触摸屏上可以设定,程序中关于速度大小的计算公式是触摸屏设定值乘以减速比,除以30.5后再乘以324。然后把结果送模拟量输出模块。 除以30.5,和乘以324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因为PLC的模拟量输出是-32760-32760之间的值,所以在应用时,需要进行转换。

楼主:
滇豫先生: 好。能否说得再详细点。可以举个例子么。 谢谢!

网友B:
请仔细阅读西门子S7-200系统手册!

网友B:
西门子S7-200的0-20MA对应的值是0-32000。 S7-300的是0-27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