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里的SMB34是什么?

楼主(2005-07-12):
请教西门子里的SMB34是什么?

网友A:
定義定時中斷0的時間間隔(1到255毫秒,以1毫秒為增量)

网友B:
这种问题也来问,晕,按下F1输入SMB34不就什么都有了吗?你不会看不到吧

网友A:
請問成都一茶,你能懂多少?別人在慢慢學,你別打消他積極性可好?

网友C:
高志红老师, 向你致意! 我的QQ是251028076

网友D(2008-11-05):
什么玩意。我走了这么多论坛这个论坛是最差劲的,中国人为什么强大不起来就是因为又你们这些自私的人存在。(成都一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玩意。我走了这么多论坛这个论坛是最差劲的,中国人为什么强大不起来就是因为又你们这些自私的人存在。(成都一茶)

楼上,成都一茶说话是有点过火。不过这个论坛是最差的这点我倒是不赞同!

根据事实说话,你倒是说说看为什么这个论坛是最差劲的? 从注册人数、入网厂家、新闻动态、技术资料、技术文章、产品信息、论坛帖子、日更新量、搜索人次、浏览人次、下载人次、参与人次等方面分析,请给出与其它论坛相关的比较,如果楼上说的是事实,那你的话是个事实,狂一点没关系。如果不是事实,或者楼上根本说不出来,请不要妄下结论,口出狂言!!!要知道,一山更比一山高,你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而已。。。。。。

网友F:
这应该是S7 200里的

网友G(2011-03-18):
特殊内存字节34和35控制中断0和中断1的时间间隔。您可以指定从1毫秒至255毫秒**的时间间隔(以1毫秒为增量)。相应的定时中断事件附加在中断例行程序中时,CPU 捕获时间间隔数值。欲改变时间间隔,您必须将定时中断事件重新附加在相同的或不同的中断例行程序中。用分离事件的方法终止定时中断事件。
这个时间间隔是指哪个时间间隔?
是指中断连接的时间间隔还是还是两次中断之间的时间间隔?有懂的没啊?

网友H(2011-08-25):
我也问这个问题是两个中断一起计时间还是一个到时间启动另一个

网友I(2024-09-22):
这两个中断寄存器是赋值后运行Plc开始就计时吗

网友J:
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努力向前奔,走在前面的大佬回头指点一下后边的,后边的会感激不尽!指指点点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