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力线对GPRS抄表设备的影响

楼主(2005-07-12):
GPRS抄表设备应用于高压电力抄表行业,高压线经过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由电表计算电量,抄表设备通过485口和电表通信。经实际应用发现,如果电力线的电压等级较高,例如再35kv以上,抄表设备在应用一段时间以后会损坏,估计是设备受电力线的干扰所致。哪位大侠能准确详细的解释,并能提出好的改进意见。在下先谢了。有关高压电力线的电磁干扰,大家也可以在此讨论交流一下。

网友A:
以下是两个GPRS在电力高压环境下的成功应用项目照片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A:
最近工控网图片不好发,要看的请点下面的连接 http://www.sangrong.com/bbs/dispbbs.asp?boardid=12&id=1729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B:
抗高压线路的电磁干扰一般只需要将设备放在铁质箱体内即可,设备损坏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电源电压不稳定造成的,需使用输出质量好、输入电压宽的电源供电。 北京禹风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8264399 Internet:http://www.yuepoch.com

网友C(2006-02-13):
以上的图片我觉得都不是高压电力线使用的图片。国家对35KV的以上的电力线的架空高度都有明确的要求一般不低于10米(具体的要求我记得不清楚)所以我认为以上的使用环境大致是380V的使用状况下。不知对否请指教!

网友D:
在这样的环境下,采集单元消除干扰才能正常,一般出问题出在采集电路上,有烧串口现象,但一般通信设备不烧。有干扰,通信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