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求助伺服电机的控制函数说明

楼主(2005-07-12):
请问 LTXdil6、LTXdil4、LTXdi7和LTXdi5这几个函数的作用和他们的参数的说明? 能不能把TPU详细的讲解一下啊?我现在正在设计一个通过2003对一个伺服电机的控制,请问有没有具体的事例给我作一下参考啊?

网友A:
LTXdix表示读取一个数字量输入,“x”指从0到F,根据所用模块在CPU上的位置不同而不同。 LTXdilx表示读取一个有链接功能的数字量输入,或是计数上边缘和下边缘的个数。"x"的含义同上。 TPU是指时间处理器单元,无法简化成几句话在此说明。请参见AS在线帮助。

网友A:
您可以选用B&R的伺服电机和驱动器。 也可以使用LTXpestx函数通过发脉冲来控制第三方的伺服。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不是可以通过LTXpestx这个函数产生控制伺服电机的控制脉冲啊?我现在有一个DI135模块能不能实现这种操作啊?

网友A:
LTXpestx函数占用两路数字量输出,分别控制步进电机的频率和方向。 既然是控制,那就应该用输出模块。7DI135是数字量输入模块。可以使用7DO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