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液位继电器

楼主(2005-07-12):
我厂安装使用的晶体管夜位继电器(天正产的)最近老是误动作,水用完以后有时交流接触器不停的吸合释放有时又不能吸合抽水,使其无法正常工作,后来经查发现水箱内三根用来做信号传感的铝芯护套线铝芯表面有氧化层,将其清除以后可以正常使用,但不久故障又再次出现,后来改用铜芯线作信号线以后,故障周期有所廷长,但还是无法根本解决,请问谁有好的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A:
试试不锈钢的如何、高等级的防腐不锈钢做电极,应该会好点吧,我们做演示的液位控制器的电极都是用的不锈钢的,2,3年了吧,每次展会都用,还没有发现表面有氧化现象,或者你那个液位继电器给电极供电的电压过大,更冗余产生氧化吧,我们这个供电电压是8V,要不,象轮船防腐一样,在加个保护电极试试,保护电极如何做我也不清楚了,自己上网看看吧!

网友B:
教你做一个最实惠的液位探头;找一节废电池使用其中心碳棒在正极冒处焊上引线,在根据使用要求作固定栓,如是敞口容器把正极冒用胶封固,预防寿蚀,后直接放到容器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