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知识

楼主(2005-07-12):
我有台油压机,电机标识为三角形接法,5.5kw,感觉功率偏大,我把它改成Y形接法,目前还没试用,不知是否可行?请问这样改动,是否会省电?

网友A:
最好按电机标识接,接Y型可能力矩小一点,另外,三角形接法,有的三相采用220VAC,是通过变压器,将380VAC变成220VAC.在进口设备上,有的电机牌铭标注:△/Y 220V/380V

网友B:
三角形接法,有的采用220VAC.,,,? 看你什么电机了,有些有单电压、单频率电机(我自己这样称呼,你们不要乱学),三角形接法和星型接法都可以。不过,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能乱接呀。电机烧了,一般也要几千块钱啊!

楼主:
三相电,昨通了一下电,Y形的能运转,但没试压过产品

网友C:
三角形的时候相电压是380V,Y接法的话相电压上220V了,如果你负荷很轻的话在3KW以下的话,我想应该可以用,不过最好还是三角形用的好,不然万一烧了就麻烦了,你说省电的话,那是看你的负荷,电流计算的,三角形,Y型差不多,就是三角形的时候启动电流大点

网友D:
没问题.测一下温升.正常的话.绝对省电.

网友E:
负荷重了要烧电机

网友F:
还是保守一点儿的好,最好还是按照电机铭牌的标识接线

网友G:
油压机的负载不是恒定的,你这样做很容易烧毁电机,即使没有烧,电机也已经受了暗伤了

网友H(2005-11-17):
Y型运行时带载能力极差,估计小于1/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