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各位大侠,请教交流电机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5-07-12):
大家好,我现在碰到一个交流电机调速的问题。 plc+模拟量输出模块+速度控制器+交流电机; 编码器返回脉冲到plc 请问这个系统如何实现,要求把速度控制器的电位器拔掉,抽头直接与模拟量输出模块连接。 谢谢!!!

网友A(2005-08-12):
你这样控制也太复杂了吧,而且成本也不怎么低,用一个变频器不就都解决了吗!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啊,如果做实验还可以,但是实际应用就是没事找事做,环节太多,可靠性也降低不少,成本高,资源浪费啊!!!!

网友C(2007-10-28):
用变频器矢量控制最佳,可以参考张力系统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