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机实现连续压力控制?

楼主(2005-07-12):
有一项目,要求对一物施以额定压力(8N),由于被施力物体会有微小位移,所以压力会有波动,要求系统能快速响应(0.005秒内)以保持压力。 不知何种电机能胜此任?请诸位帮忙。

楼主:
要求系统能快速响应(0.005秒内)

网友A:
看不明白,能再详细一些

楼主:
应该是使用直线电机对一物施以额定压力,但要求系统能快速响应

网友B:
压力是固定的,还要响应什么?

楼主:
我希望压力是固定的,但实际上是有波动的。 原题简化一点就是:用电机使两个物体的相互距离保持一个定值。 由于两个被控物体相互间的距离有轻微波动,这时要求电机快速响应,使它们的相互距离恢复到设定值。 响应时间在0.005秒内,不知何种电机及控制方法能实现?

网友B:
你需要的,是稳定的力还是稳定的位置? 响应时间0.1秒和0.005秒还是有很大区别的。0.1秒,普通交流伺服就足够用了,0.005秒,要位置稳定就相对高一点了

楼主:
位置与力其实是一样的,这里就算是讨论位置吧。 响应时间不大于0.005秒,即5ms。 不知刘老师可否有办法?

网友B:
既然“被施力物体会有微小位移”,那么位置于力就不一样了。在产生这种“位移”的时候,是要保证稳定的力,还是保证稳定的位置?

楼主:
保证稳定的相互间位置,即可。

网友B:
一般的控制中,位置偏差的修正响应理论上是最慢的,5毫秒,要看具体传动、负载的情况,不敢说有绝对的把握

网友C:
我们公司有这种电机能达到你的要求,如果感兴趣请联系010-5862 0419杨先生

网友D:
如果能实现,也只有用直线伺服来做,其他方案肯定不行。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给我邮箱里发一个能具体联系上你的邮件(包括你的具体要求),我办你计算一下,看我公司的直线伺服能不能做到。我邮箱可以点机我的名字查到。

网友E:
TO:天马行空,您好! 请简单阐述您的工艺动作过程,例如:两个物体的各自的传动方式?驱动方式?机械结构?运动状态?相互间位置的检测装置的分辨率、响应时间和输出方式等等?这些都和整个系统的位置调整的响应和实施的方案有关系,请您简单阐述。。。

网友B:
在没有更多细节的情况下,确实是直线伺服的把握最大。

网友F:
感谢天马行空!我也刚好需要类似的控制,不过我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我的要求是旋转的轮子对工件抛光,轮子损耗时给予自动补给,不知用功什么方式检测控制,请各位指点

网友G:
天马行空: 不知道能实现这种功能的产品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以设定的压力去压物体,当压力达到设定值时电机就保持不动,没达到设定压力值或压力有减小时电机前进重新达到压力值再保持.

网友B:
致LDZ: 我觉得问题在于,轮子的损耗如何在加工中自动测量,如果工件的边缘简单、规则,比如就是一个直线,还可以通过压力的控制实现自动补偿,如果工件的形状任意,我也想不出什么合适的方案。 在加工过程中,以非接触的方式测量一个黏土轮的直径,不知道在传感器论坛能否问出结果。

网友G:
致LDZ: 你的要求我们的产品完全可以作到,它能作到恒定的压力去压物体表面,当压力下降时电机自动进给直至达到原来的压力值,需要具体资料请与我联系.

网友H:
给了不少的建议,可成本都不低啊。楼主可准备好银子了,怎么得几万块啊。

网友I:
用气压或液压不可以吗?

网友J:
建议你使用直流力矩电机,这种电机扭矩大,工作时响应很快,且可以长期睹转。可咨询:qq:15104456。

网友F:
感谢大家回复,工件不是很规则,而且工件和抛光轮接触是间隔性的,我想到一种方案,去检测抛光电机电流,现有一种叫做“类比信号传送器”的器件可实现与PLC电流模块接口,但我对于PLC的模拟量编程不太理解,现正在寻找资料,还有工件与轮子不接触时的处理方法正在考虑。至于执行机构和其它方法烦请各位提供点资料,再次感谢大家!YSLDZ@163.COM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to:凡夫俗子 再描述工作过程:被施力物体为一静止平面,施力物体使用一杆作用在被施力物体平面上,且做规律运动(画圆,画方)。由于被施力物体表面有微小的凹凸不平及其它原因,所以两者之间的力可能有变化。最重要的是,施力物体运动速度达到300mm/S,如果施力物体对力的变化响应慢,那么压力不足和过高时两者的相对位移就太长,从而可能造成废品。因此,需要施力物体能快速响应,始终维持两者之间的力为一恒定值,使压力不足和过高时两者的相对位移尽量的小。

网友C:
天马行空,我看了你的要求,我公司的电机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所有型号的电机的响应频率可以做到0.01秒、推力达到8N的电机力灵敏度是4.03N/amp,直线往复式、行程大约23mm。 010-5862 0419

网友E:
TO:天马行空,您好! 我大体明白了您的工艺如下: 类似雕刻或绘图之类的设备,需要那个杆以尽可能恒定的力作用在被施力物体平面上,而那个杆在垂直于杆轴向的平面做二维运动。。。事实上与那个位置没有太大的关系了,您的工艺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因素应该就是那个杆给平面的这个力的恒定性。。。 建议如下:可以采用直线或旋转式伺服工作于力矩模式,力矩模式伺服的运算少、响应比位置控制模式快。。。采用直线伺服的优点在于机械结构设计相对要简单很多,价格也会相对贵一些。。。机械传动越简化对您系统的力矩控制的响应和精度也越高。。。。。。 其实如果对响应频率和精度要求不高的条件下可以采用气(液)压或重力来推动那个杆,通过调节气(液)压力或重物的质量大小来实现,呵呵,这个方案就是响应慢、可控的精度低。。。

楼主:
to:凡夫俗子 您的建议不错。 当然,我要的就是响应速度。越快越好,能到0.001以下最好。

网友B:
看不明白了,开始说保证位置稳定,昨天夜里又变成了保证压力。 这两种要求差别很大的,要求毫秒极的响应,保证力比保证位置简单多了。

楼主:
刚开始考虑时,由于使用弹簧做中间传递,所以控制弹簧的压缩量即控制了输出力,因此说位移也可压力更好。 既然刘老师说保证力简单,拿就好好讨教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K:
我们有一种音圈电机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它对力的控制可以精确到5克的力,而且可是始终保持在平衡状态,在国外芯片等电子设备中有广泛应用,如有意了解请与我联系.QQ:382374520

网友B:
对于伺服电机而言,力矩环相应最快,位置环相应最慢。如果只给定一个稳定的指令信号,在负载有扰动的情况下,力矩修正的速度更容易满足5毫秒的要求。 如果采用伺服电机以外的方式(比如弹簧),力量控制与位置控制的关系,不敢妄言

网友K:
to 天马行空 你要的资料我已经发给你了,不知道收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