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国产DCS讨论区,功过是非共评说!

楼主(2005-07-12):
国产DCS发展到这一步,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都来讨论从服务、产品质量、系统性能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最好能接触过的感受,好的坏的都可能,目的是对国产DCS产商的鞭策,听不到忠言是不能长大的,虽说国内DCS成长了十几年还是很幼稚,光用价格和国外相拼是不长远的,还缺少什么呢。。。。。。

网友A:
我觉得国产DCS在硬件EMC方面的指标要求太低,重视不够!所以硬件卡件的稳定性就得大打折扣.这方面的指标和国外产品仔细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有的没有提,有的提了指标也确实有点低.

网友B:
我认为国产DCS从技术性能指标上来说,跟国外的系统没有太大的区别,关键是国人对国产设备的认识太多。大家都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真是这样吗?不是的! 同时用过上海新华和美国西屋的产品,在一个月内两次突然掉电,西屋的控制器(DPU)内闪存数据丢失了两次,新华的没有任何故障。 售后服务方面,国内厂家比国外厂家要好的多,感触最深的是跟新华公司没有合同关系,事故原因查明后才知道现场的故障跟新华公司也没有关系,但新华公司还是非常及时地派人来帮着把问题解决了。西屋的控制器出现故障,电话咨询可以,派人却不容易,而且货款催要的特紧。 总起来说,各家的产品均有优缺点,但从价性比和服务上来说,国产的系统要好一些。

网友C:
新华的李总是这样教导每个员工的,顾客的需要是第一的,只要是影响新华设备投运的一切问题,即使不是新华的产品的问题,我们也要替用户想办法解决,因此我认为(脚踏实地)说得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