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听说浙大中控的JX-300X只能做三、四百点的小系统!

楼主(2005-07-12):
我们公司最近上1500多点的系统,国内几家厂商都询问了,听别兄弟单位说浙大中控的只能做做三、四百点的小系统,不知谁知说的是否准确,选那一家较好!

网友A:
选新华的吧,用了你不会后悔的.价格比其它系统贵一点,但稳定,可靠 联系:021-54389881转销售

网友B:
系统情况介绍一些可以共同探讨!

网友C(2005-08-18):
jx300x最佳可能是2000个点。。。。我们厂刚上的才500多个点。。。我们这一片都是浙大的。。还不错。。。

网友D:
1500个点如果用浙大的就先ECS100吧,JX300是小系统的.可以考虑新华XDPS-400+或和利时SMARTPRO.

网友E(2006-05-29):
我也觉得要使用1500个点的还是要先ECS-100的,
我们公司有2000多个点,就是用的ECS-100的系统。
浙大中控的这个系统还不错,价格也便宜!

网友F(2007-08-20):
中控的模块通道间肯定是不隔离的,这就是中控的价格便宜的根本原因.如果采用单独隔离的方式,大家的成本差不多.
记住: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b] 受损失的业主该有所清醒了吧?!!!

网友G:
楼上的做广告和抢手的嫌疑太大了;不过说句实话,就性价比来说JX-300X还是不错的,我们使用7、8个浙大的系统JX-300/300X都有,效果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