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厂家DCS系统的电源冗余原理!

楼主(2005-07-12):
不好意思,我对DCS系统的电源冗余不是很了解,请教谁给以明示!!

网友A:
纯粹是一个垃圾功能 电源也要冗余,那从配电柜进冗余电源的电源要不要冗余呢?那配电柜要不要冗余呢?变压器呢?高压线路呢?电站呢? 冗余要求实际上已经走进了一个误区,这也是因为早期的DCS因为微电子技术限制,可靠性较差而使用了冗余功能,而现在真正好的DCS 无论IO,还是CPU、通讯的可靠性已经大大提高,我想没人怀疑IO的可靠性比现场仪表的可靠性高吧。 但是为什么冗余要求的市场仍然火暴呢? 主要是因为: 1、设计院的水平没有长进,仍然停留在十五年前的观念上 2、业主单位的决策层水平没有长进,这也难怪,多是国企嘛。

网友B:
有点道理

网友C:
就是嘛!但并不是完全没用!

网友D:
以防万一嘛 我看见的是从电源引出了三、四个端子 机架就不用电源模块冗余了。

网友E:
lly讲的一点没错,这就是外国人为什么喜欢骗中国人的一个原因.

网友F:
工业生产优先考虑的是安全稳定,而冗余是一种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虽说现在技术进步很多,设备的可靠性也提高了很多,但一些重要的保护还是采用冗余配置为好!这个代价比由系统不稳定导致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坏和生产过程的中断所造成的损失要小得多!不可因小而失大呀!

网友G:
各位: 凡是大一些的企业一般都会有两路以上的外供电系统,冗余并不困难,也并非没用。另着,DCS一般都要配UPS,那么冗余就可以采用工业电和UPS供电双路完成。

网友H(2008-08-21):
一定要冗余!

网友I:
上海电热器材网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J:
关键看银子多少,有时候冗余就是多余,帮老外多卖几个模块

网友K:
有些是真正的冗余,有些是直接接的,没加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