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投入式液位计的调试~~~

楼主(2005-07-13):
我们使用的10多台投入式液位变送器都是用来测量4米多的消防水的,可现在有几台都出现了输出电流不正常的现象,有的甚至达到70mA, 对于这种在现场能否通过调试解决呢? 不知道是否有大虾了解这种类别的产品,能否对于这种故障排除支个招啊,谢过了先。。 忘了说了,我们用的是静压式的,厂家给的资料太少,我查不到要的东西。 急啊,早上就得给人家答复呢。。。。

网友A:
什么品牌 刚开始是不是正常的? 多长时间后出的问题? 供电方式? 量程谁设置的 怎么设置的? 附近有没有干扰设备? 没有出问题的变送器 使用环境和 出问题的 一样吗? 谁卖给你的东西? 他们怎么提供的技术服务?

网友B:
正常输出有是多少ma呢??几台不正常?其他不正常的输出又是多少呢??多少V的供电?

楼主:
24V两线制供电的,正常应该是4~20mA之间才对,可实际测量,有3台输出都是不正常,一台始终70mA,1台始终3.3mA,还有一个在3.3~70mA之间变化, 好象都是刚安装使用就出问题的,我在担心是不是供电有问题,把电路部分烧了? 剩下几台可以正常使用的,工作条件都是一样的。 是美国的东西啊,昨天问过去,今天还没答复呢。但是这边比较急,希望早上能有结果啊,郁闷,有时候买国外货就这一点不好,出点问题答复都比较慢:( 量子风:这个量程可以设置的吗?好象买回来的型号和所要求的量程都是对应的啊

网友C:
如果电源使用与其它几个接线都一样,那应该是产品本身的问题。 如果第一次接线出了问题,可能是内部有烧得可能。

楼主:
因为我们的人去现场的时候,坏的已经被拆下来了,所以现在还真是难说

网友D:
我感觉是产品本身的问题 因为24VDC的供电是没有问题的 加上有几台的使用是正常的, 我公司做过许多静压式的液位变送器,是全国最大的薄膜压力传感器生产基地,一直都做军品,你说的这个问题只有在军品的时候遇到过,就是其在冲击台上加上国军标规定实验电压和冲击,导致其绝缘击穿,大我感觉你的产品也有可能不是这个问题 我感觉你采购的牌子是贴牌的,所谓的进口很多都是冒充的,你该查查看 本身的压力变送器一般就是接错线,只要是在直流24伏的话,都不会有烧毁电路的问题 你说的,有70毫安的,说明是本身击穿,3毫安的也是本身绝缘出了问题一致如此, 如果你真的急,可以来电:13237484382 我在湖南长沙。

网友D:
希望可以帮到你,现在怎么样了? 因为在你的产品周围因该也不存在强电压区,比如雷击区之类的东东, 有需要的话来电:13237484382 还有,如果解决问题了,在帖子里给兄弟们讲讲是什么情况哈, 呵呵

网友D:
没见你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帮助,昨天下午有事,出去了。 现在很被动,美国厂家那边不给想办法,光知道要系列号,型号,而现场的同事也没把具体问题发传真给我,所以现在还没啥进展。 我们其他地方有买过他这产品,都好好的,就着批,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D:
哦,这样的啊 有机会试试国产的吧,保证质量和精度不差于的 我是做军品溅射薄膜压力传感器的 网站:www.saixi.com.cn 联系电话:12337484382,0731-4060371

网友E:
是啊!有时并不一定就是国外的好,我们也做这个,在水库,煤矿井下水仓等很多特殊场合,基本没出过问题, 联系电话:021-54261137、54261142

网友D:
我这里有煤安认证压力变送器 13237484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