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三菱主轴异常求援

楼主(2005-07-13):
我们做设备改造,(只做坐标轴改造)完毕后,发现主轴有如下故障,转动时喀啦喀啦响,特别是中低速;定位时可以进入定位状态,但速度慢,定位后不稳,手轻轻转动就偏离定位状态,后又能回到定位状态。以上两个问题同时存在,有时运行一阵后又同时消除。进入正常后,在工作期间又会突然再现这两个故障。该主轴较老,是FR-SX-2-15的,请问有没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故障?该如何处理?

网友A:
检查参数

楼主:
这么老的东西,哪里还有什么参数呀,我也怀疑类似于新驱动器的刚性调节增益调整之类的地方,可是这个老东西,只有拨码开关调整和电位器调整,有没有资料,谁能帮忙呀?

网友B:
应该是改造后,新系统转动惯量大了,在高速和低速阶段出现振荡

楼主:
改造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动主轴呀(改造前也不一定是好的,因为这台加工中心瘫痪很多年了)

网友C:
我刚修三菱主轴的经历,也些能对你有帮助。 想象:空转好的,切削也行。攻丝没力,有时好,有时报警。 更换电晶体,触发板,故障消失。 我估计是触发不良造成。 建议首先更换电晶体,比较容易。 不行更换六路触发,三菱有电感触发,晶体管触发,同步变压器触发 不知你是哪种?如果是厚模电路不良,那就麻烦了。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春华,我等明天去现场看一下,你说的电晶体就是晶体振荡器吧,换起来应该很方便,先试一下!

网友C:
不是,电晶体是IGBT,或GTR之类大功率告诉开关模块

网友D:
你这个应当是数控系统 因为机器是老的,所以你可能要从PLC程式看,是不是你的程式在做主轴定位处量时,锁定了, 依我以前的经验,认为在PLC开关没有正确设置有关 QQ402022648

网友(2006-07-11):
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