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用干扰过滤器吗

楼主(2005-07-13):
按照厂家的推荐接线方式,在伺服单元的电源输入侧接一干扰过滤器,是不是一定要接干扰过滤器,如果是的话,各位大侠能不能帮忙推荐一款三相380VAC。

网友A:
可以不要,反正电机也会转,不过就是干扰大一点,最多电机控制信号被干扰,导致电机乱转,撞坏点机械件,顺便烧点周遍电器。,

网友B:
干嘛说这么恐怖,还不如说严重的会导致机器报废。

网友C:
有人不要也用过。不过后果不知道而已

网友D:
这个要看你的要求高不高了,不高的话可以不要,如果高的话必须要,如果还高的话,输出侧也要加的